怎么解决准确定时这个问题

楼主(2010-12-09):
我知道这个不是新话题了,可是实际中碰到了,还真难解决
我的小系统有4个三合一数码管,还要有一个产生固定占空比、频率可调的方波接口,还有4个按键,我现在刷新数码管是放在定时器里来执行,每隔10ms执行一次,刷新本身需要大概2ms左右,按键放在主函数里来扫描,IO口定时取反也是放在这个定时器里面,利用异或取反,我在实际中发现原本周期为400ms的方波,示波器上显示大概只有370ms左右。请问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分配资源来尽量保证显示正常,方波周期与理论值差值尽可能小,同时能够及时识别按键,请高手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刷新怎么会需要这么长时间,你把显示用数字的转换放到大循环里去好了,我51,定时器里分成5组来刷新10个数码管还带键盘扫描和键盘处理也就2ms中断一次,实际占用时间估计就一百us不到

网友B:
方波的产生,放到定时器中断里
用一个定时器来做系统的时基,也可以共用上面的定时器
其他的都可以放大循环里,分时处理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