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控LED节能照明灯的设计,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10-12-09):
我想做个 声控 的led节能照明灯的设计。
从设计的思路到最后的仿真,要写篇**,不知该如何下手。
哪里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声控的资料?
求高人指点。
如果有论文更好!
诚心地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声控灯是不要求语言识别。一般的咪头声控电路就可以了。
你项目的关键在于节能部分。

网友A:
声控灯是不要求语言识别。一般的咪头声控电路就可以了。
你项目的关系在于节能部分。

网友B:
如果不要声音识别的话,一个拾音头就可以实现声控了。

网友C:
一个咪头,经放大比较,后用继电器控制一个LED照明电路就行,其实就是二个电路的整合,不算难的,我公司是做电感线圈产品的,要是LED照明方面要这一方面的样品请联系。

网友D(2022-12-20):
https://bbs.21ic.com/icview-3270236-1-1.html

网友E:
这个比较简单。声控灯只需要能分辨声音大小就可以了,一般是用咪头+比较器或555电路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