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头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今早像往常一样洗头
1. 取塑料脸盆一只,放在洗漱台上(金属支架与地连接);
2. 打开水龙头,匀速加入冷水,同时加入适量开水并搅拌;
3. 当水量和水温均合适时,关闭水龙头;
4. 脱去上衣(珊瑚绒制),准备洗头。

当弯腰将头伸向水盆时,脑袋对温水拉出个小火花……

按理来说,此时盆内的水应当是等位体,何以仍能放电?
是否塑料盆的绝缘能力差,在盆内的水与大地之间相当于一个电容器。当我脱去上衣产生电荷后,通过此电容器对大地放电?

:lol

网友A:
塑料盆对地通过水盆是连在一起的。
你是对地隔离,身上有电荷。

你头发接触到水时,身上电荷对地有了释放回路,就滋啦~ 放电了。

最近也被电的不行,搞的最后随身手拿钥匙先碰一下门吧、电梯等先放电,再用手摸,哈哈~ 电也只是电钥匙。。

网友B:
带上个静电手环,既能防止自己被电,又能防止芯片被电。何乐而不为?

网友C:
两个楼上均是超异能人。。。

网友D:
4楼总结!

网友E:
同2楼的办法……

网友F:
俺的经验,冬天碰任何大件的金属或潮湿物品之前,必先在墙上摸一下

网友G:
电视上说的 带一节电池 没事摸摸电池

网友H:
摸哪电哪..哎~悲剧..

网友I:
LZ根本没弄什么是电位差。

问出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基础电子学得不熟造成的。

另外,不接地的静电环都是骗人的,别以为那能有什么大作用。

至于弄之前碰一下金属,也不能彻底根除静电问题,只是电荷稍微转移一点而已,但如果另一方带反向电荷,依然会火花四射。。。

网友J:
经常被电啊,插下U盘,电脑重启了。郁闷!

网友K:
晚上脱衣 火花四射噼里啪啦

网友L:
脑袋对温水拉出个小火花
这个白天你都发现了 说明你火气不小啊!

网友M:
带静电手腕,要用那种不接地放电的那种.
另外,不管洗头,还是洗碗,都会有静电发生. 楼上洗碗机笑而不语.

网友N:
开眼界了

网友O:
只要电位不等就会有放电,普通水含离子很多,导电性因而很好,量又不少,可以储存不少电荷,脸盆对地也存在电容和漏电阻,仍然是泄放通道。

网友P:
上次真是被电得不行..去工厂时候摸什么被电什么,摸机器外壳,地线,+5V,+12V..通通被电...弄得我在那里检查电路好狼狈...更奇怪的是昨天我不知道碰到哪个塑料也被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