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装xp,但是ADS用不了

楼主(2010-12-10):
最近我是相当的郁闷,我把原来的XP系统给删了,然后装了ubuntu,在ubuntu下我又用
virtualbox装了一个XP虚拟机,但是在虚拟机下,ADS1.2安装了,居然不能用。具体情况是
这样的,我安装后,一打开ADS,它也没报错,就直接闪一下,就又自动关闭了。
不知哪位大虾知道怎么解决呢,多谢!

网友A:
双系统吧 虚拟机用到最后 问题后面不仅仅是打不开的问题

网友B:
为什么不在XP上装虚拟机?

楼主:
我本来也是在xp上装虚拟机的,就是因为之前xp在用下载线的时候经常死机蓝屏,我一气之下,就把它给删了,
不过现在我把xp的虚拟机重装了一次之后,就可以用ADS了,: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