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有关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10):
我现在用电流互感器从大电流中得到了小电流,然后又直接把互感器的输出边接在了整流桥上,之后又滤波加在了负载上,相同多负载上的电压值。估算原先大电流的有效值。

请问这种方法,是否可行,我是要估测电流有效值的。如果不合适,请大侠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A:
直接接到负载上就能采样电压,然后估算电流有效值了

楼主:
我是要通过ADC测量的,直接接在上面一个电阻,好像出来的是交流电压啊,普通ADC测量的是有效值啊

楼主:
我是要通过ADC测量的,直接接在上面一个电阻,好像出来的是交流电压啊,普通ADC测量的是有效值啊
说错了,是直流量。

网友A:
ADC怎么测量的是直流量???
那你认为示波器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猜你那交流也就是工频吧
50HZ的交流,应该所有的AD都能还原出来

楼主:
我是想通过测量一次就通过一定的计算公式计算出原电流的有效值,所以我试图用ADC测量直流量,把中间环节放在硬件电路处理上,你的意思是想我直接测量电流瞬时值,然后利用程序算法计算有效值,是吗?但是我现在单片机资源有点紧张,想试图用我说到的方法。还望指点迷津..

楼主:
能说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A:
对采样值进行均方根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