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驱动芯片L298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当L298的VS端的电压端低于5V的时候,为什么加在IN1~IN4的PWM波会被拉为低???(高于5V则正常输出PWM很容易理解)

网友A:
你看L298技术文档的结构图就知道了,低于5V时那个三极管就可能打不开,输出就问低了....

网友B:
由下图L298技术参数中可得出,

VSS = 5V,

VIH (Min) = 2.3V,

VS (Min) = VIH +2.5V = 2.3V +2.5V = 4.8V ,

以上推论是否解答了你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三级管导通的条件VSS最小VIH+2.5V;但是若VSS小于这个电压,为什么IN端会被拉低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理解三级管导通的条件VSS最小VIH+2.5V;但是若VSS小于这个电压,为什么IN端会被拉低呢?
引用 楼主:

VSS小于VIH+2.5V这个电压,内部低电压保护电路动作,强制关断!

以保护芯片不受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学习了。谢谢!!

网友B:
不用谢,书看的仔细点,啥都会,事实上,俺L298也没用过,只不过临时抱佛脚,抄点书中内容来充数罢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