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4 上不能用ST-LINK!!大家帮帮忙看看怎么解决!

楼主(2010-12-10):
我先前下了MDK3.32版本的,用STLINK下载没反应,就下了个新的MDK4.12版本,结果下载出现了下列提示,

old
STlink
firmware
detected.Please upgrade it."

请问能我的STLINK能不能用在MDK上?要的话 这么升级

我的STLINK是第三版的

网友A:
在MDK412安装目录有个文件,升级下你的STLink就OK了

网友A:
对不起,我记错,不是在MDK412的安装目录下,是在st_toolset安装目录下(如果你安装了的话),ST官方也有下载

网友B(2014-04-19):
版本问题最头疼。。。

网友C(2015-06-05):
我的怎么不行啊?求帮助!!

网友D(2015-10-01):
我的MDK升级到4.72后STlink不能用

网友E(2016-06-16):
V4.10版本不可以用 .V4.74.0.22版本可以用ST-LINK了。

网友F(2018-06-22):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了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