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32的SPI收发数据的程序,包括spi配置。谢了

楼主(2010-12-10):
今天在做STM32读写RN8209的程序。RN8209有SPI通信接口,然而读取回来的一直是0xff,就是写进寄存器的数据也是读出这个,谁有STM32的SPI读写RN8209 的源程序最好了,谢谢啦

楼主:
进入通信状态使用示波器测CLK脚一直为高电平,我使用的是SPI1,大家帮帮我啊

网友A:
STM32固件库中有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用示波器测试CLK引脚应该有时钟波形的吧?只要SPI处于使能状态,对吧?

网友B:
原理图发我看看吧,我看看你8209外部连接有没有问题?sjrsj3338@yahoo.com.cn

网友C:
请问各位如何才能让STM32F103的SPI2得到250KHz的通信速率?
谢谢了

网友D(2012-12-03):
检查初始化,看看时序。
实在不行就看看别人写的现成的程序对照一下

网友E(2015-09-10):
楼主,你的程序可否发我一份?我也纲要学这个。723659833@qq.com

网友F: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G:
不行就用别的IO模拟一个CLK

网友H(2015-10-27):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解决了分享一下。

网友I(2019-11-16):
香版及各网友:请告诉下RN8209芯片的STM32固件库例子在哪个库文件能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