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笔段式LCD接口怎么引出来...

楼主(2010-12-10):
旧的时钟上面拆下来的,我想自己组一个玩玩...但这种接口很难链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给力的方法..请教21ic大大...

上图..

网友A:
导电橡胶压接出来。

网友A:
如果只是弄着玩,
如果你足够耐心和细心的话,
你也可以把那塑料皮撕开,
然后把里面的金属丝引出焊接,
然后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如果只是弄着玩,
如果你足够耐心和细心的话,
你也可以把那塑料皮撕开,
然后把里面的金属丝引出焊接,
然后用热熔胶固定。
引用 网友A:

我把塑料皮死开后,里面没金属丝..只是一层黑的敷在上面.. 稍稍刮一下就刮掉了..
这位大哥,你是指塑料皮撕到底吗? 就会有金属丝?

网友B:
偶觉得是用导电油墨印刷的吧  那玩意我接触过

楼主:
偶觉得是用导电油墨印刷的吧  那玩意我接触过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方法把它引出来吗?

网友B:
2楼的做法可以一试

网友C:
热压,BB机时代多见的工艺

网友A:
我把塑料皮死开后,里面没金属丝..只是一层黑的敷在上面.. 稍稍刮一下就刮掉了..
这位大哥,你是指塑料皮撕到底吗? 就会有金属丝?
引用 楼主:

那你这个可能是碳膜做的引线,那就不能撕开引出了,只能是压接。

楼主:
那你这个可能是碳膜做的引线,那就不能撕开引出了,只能是压接。
引用 网友A:

郁闷啊,没得玩了 。。。

网友D:
搞个 热压头就可以玩了

网友E:
找个有引脚的LCD玩...

网友F:
这个很难搞的, 你需要去做一个PCB板才能热压上去。

网友G:
如果只是玩的话,最好采用机械方式压住。
就是找个橡胶条,再找个金属条,用螺丝压紧到PCB上。
至于PCB,可以锯原来的板:lol

网友H:
可以弄个平头的烙铁...再加隔一PCB.加热压紧..再冷却.再拿开PCB...但PCB不可粘在软胶上了...

网友I:
玩这个实在是浪费时间,除非有癖好。怎么接是个问题,然后你还要知道是几个COM的;然后你玻璃都要省肯定不会去买驱动IC,买IC的钱足够买模块了;然后可以用单片机I/O加电阻模拟驱动;你就抱一本液晶驱动的书啃吧。。想去面试做液晶模块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