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常用的单片机型号是带有双积分型AD的?

楼主(2010-12-10):
(无正文)

网友A:
内置双积分型的比较少,我一直是自己搭AD用的,也有现成的廉价AD;

网友B:
HT 有, 因为 双积分型 属于低价方式的低速 AD, 通常用有模拟比较器, 就可以简单地实现.
如果找个带模拟比较器的单片机, 那选择范围就很宽了.

网友C:
不带模拟比较器的也可以,外接一个324,以前都这样用的,低价产品。

楼主:
带模拟比较器的单片机搭出来的AD,精度应该比较差吧?AVR的片内比较器失调电压有50mv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