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0-12-10):
各位大虾早上好 小弟是新来的 我想问下关于光耦的一些基础问题
1.光耦的实际应用主要有哪些?(麻烦举个例子)
2.就我所知 光耦主要是用在电源上 请问它在电源起什么作用 ?
3.关于替换的 请问替换的时候应该主要看哪些参数?
麻烦各位大虾,帮小弟解解惑了 分数不多 请帮个忙

网友A:
光耦最主要的功能是隔离,即光耦的一次侧与二次侧没有电气联系。
电源上用光耦,但并非只有电源上用,其它地方用得也不少。
替换时,往往需要看电流传输比、一次电流、速度、隔离电压等等参数。

楼主:
谢谢大虾的解答 请问在微机的接口上 光耦又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在电源上 光耦是起到什么作用。
具我所知 光耦的作用:开关作用 (请问它是如何起到开关作用的)电气隔离作用   请问还有吗?
替换的时候只要参数差不多就可以的吗?需不需要考虑它们的操作条件啊。

网友B:
也应该是隔离控制作用,利用发光二极管控制另一侧的三极管的开关状态.

网友C:
回复 楼主:

光耦两侧间的电容极小,可以阻断共模扰动,并实现电气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位大虾的帮忙,那请问我们在替换的时候 要注意电流传输比、一次电流、速度、隔离电压。这些外,还需要注意什么吗?或者说,有哪些是最主要的?还有请问IC与光耦主要有哪些区别?或者说,IC在电路上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不好意思,小弟刚学,有很多不懂,麻烦大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大虾的解答,你说的是光电隔离的原理吧。那请问,VDE认证,后面常常有0884,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般光耦的实际应用,主要是应用在那些电器呢?它除了光电隔离外,还有什么作用呢?麻烦大虾了

网友:
还可以用做电子开头用,具体的型号有好EPC1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