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都是怎么确定各个参数的(具体点)

楼主(2010-12-10):
(无正文)

网友A:
实际设计,建议采用运放。
如果是课外作业,可以告诉你:各电阻无法计算得很准确,放大器的增益以及工作点一般需要手动调整。

楼主:
Thank you very much!   这是实践班的一个作业,我也只能算个差不多,做出来的东西还行。很多同学直接加很多华滑阻慢慢调,效果也不错。   maychang老师,我想问一下,咱设计产品时也是这样调出来的吗?如果是的话做出来的东西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A:
3楼:
没有运算放大器时,就是这样调。很多早期的晶体管收音机里面都能够看到调电流用的电位器。
怕电位器不稳定,拆下来量量电阻,换同阻值固定电阻。

网友A:
所以说集成运放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电子产品的成本,主要是人工成本。
现在连收音机都是单片集成电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