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adj带上负载电压下降

楼主(2010-12-10):
硬件电路完全按照datasheet上接的,输出电压30V,但是带上78欧负载电阻后电压就掉到28.7V左右,不能维持在30V,不知道大家出现过这种现象吗,怎么解决的,先说谢谢了。
datasheet上说电流可以到3A呢,不知道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外部元件对DCDC的带载能力有较大影响,例如那个电感是比较关键的因素之一,输出30V对78欧姆电阻,大约需要400MA电流,如果电感本身都带不到400MA,那肯定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千万别人为LM2576能驱动2A电流,就想当然的以为你的电路一定具备输出2A电流的能力,这个和外部元件的具体参数密切相关的,例如电感就不能简单的以为电感量达到就一定OK,影响电感性能的参数有很多。

网友B:
用示波器量一下带负载时的输出波形,有可能是电感、电容的参数选择的不合适,手册上有相应的计算器件参数的公式。

楼主:
谢谢3楼和四楼,呵呵,我正算呢,头都大了,不会算,呵呵:(

网友C:
电源功率要足够,电感要合适,根据压差和负载电流取电感。

楼主:
我的输出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在13V,16V,26V,30V四个轮流切换的,输入是27V 1A变压器整流给的。又问题吗?

楼主:
示波器观察电感之前的输出电压波形是正弦波波幅逐渐减小到最小然后又从最大开始到最小,不知道正不正确,呵呵:Q

网友B:
示波器观察电感之前的输出电压波形是正弦波波幅逐渐减小到最小然后又从最大开始到最小,不知道正不正确,呵呵:Q
引用 楼主:

这种现象像是电感值偏小了,正常的波形应该是带一定“斜坡”的方波,方波频率约52Khz。

楼主:
:L按算出来的接上电压掉的更厉害

网友D(2013-05-06):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