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整流电容滤波 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关系求教

楼主(2010-12-10):
(无正文)

网友A:
直流电压无所谓有效值平均值峰值等等。
整流之后的电压并非纯直流,通常用平均值加上纹波来考虑。

整流时,输入交流电压的有效值与直流输出的关系非常复杂,因整流电路并非线性电路,而是典型的非线性电路。需要考虑滤波方式(并非只有电容滤波一种,可能用电感滤波、电感电容滤波……),滤波参数,电源内阻,等等。几乎无法计算。
通常的小功率变压器,普通硅整流管,电容滤波,可以按照整流后直流电压为交流输入有效值1~1.2倍估计。

楼主:
我是想通过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量估算整流之前的交流量有效值。并且要估算的交流量是通过电流互感器得到的电流值,然后把它加在了一个电阻上。怎么才能用直流电压估算这个交流电流。

网友A:
5楼:
看不到图,可能是你贴的图格式不对。

整流之前的交流电流,无论电容滤波还是电感滤波,电流的波形均非正弦,测量其有效值相当麻烦。
至于“通过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量估算整流之前的交流量有效值”,更是非常麻烦的计算,甚至不可能计算。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