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日常大家调试电路用的可变L,R,C都用的哪种呢?

楼主(2010-12-10):
最近需要调试一部分模拟电路,微调时候需要用到可变电容器,可变电阻器,电感器是否有可变的,成本高吗?麻烦推荐款。

尤其是电容器,要寿命比较长且相对精准点的,nF级的。

由于原来没有用过,都是找颗差不多的对付上,滤波,退偶什么的对微调没有要求。

问的有毛病献丑了。。。。

网友A:
可变电阻容易找,买一些小型电位器就是。要准确,可以用电阻箱,但体积颇大,不能工作于数kHz以上的频率。
可变电容,过去收音机里面常用,现在到电子市场也还可以找到,但容量不大,至多数百pF。也有电容箱,准确,但价格肯定你无法接受,同样不能工作到数kHz以上。
可变电感,有标准电感箱,现在极少见。
建议你用老办法,找个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maychang老师,恩电位器市场很多,电阻箱有个比较老的,还算准。

主要问的是可变电容,学校组装收音机的时候用过,但是感觉寿命不好,容量好像是30pF-100pF左右的。好的看来价格肯定接受不了了,

还是多买点。。挨个凑吧。。。。

对了,不能工作在kHZ是什么意思呢》?可变电容和普通常用的无极性电容在物理结构上还是有区别的吗。。。。想用在200k左右的频率上,看来悲剧了。。。

网友A:
不能工作到数kHz以上,是因为电阻箱的分布电容较大。
可变电容器,分布电阻和分布电感很小,工作到数十MHz没有问题。不能工作于高频率的是电容箱,因其分布电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