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出现白色斑点

楼主(2010-12-10):
各位大虾,我最近用12232液晶做显现。但发现有时屏幕上有白色的斑点或条纹。
有时候我重新上电就好了,但有时候重新上电也不行,我用程序对它进行清屏也不能
清除这些斑点。我觉得这些斑点是硬件上产生的,软件根本就无法清除。
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消除这种现象呢,这现象是由什么东西产生的呢?

网友A:
坏了,初始化屏压过高。

网友B:
屏幕坏了,换

楼主:
初始化屏压过高?
是控制液晶的IO口的电压过高了么?
我都是用单片机的脚(最高5V)直接控制的啊。

网友C:
这样肯定不行,一般的是3点几伏

楼主:
哦,我试试看。

楼主:
我看了液晶厂家给的资料了,5V电压不高的啊。
3楼说的初始化屏压过高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说清楚点呢。
大家做项目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D:
坏点始终是坏点,不会恢复且位置永远相同,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说是屏本身的问题,屏驱动电路设计不当会在较强干扰下出现非受控亮点或暗点,出现后也有可能无法消失,但位置随机,重新上电后会消失或改变位置。

楼主:
我这边是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的。
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E:
选择不同厂家的屏试试看。如果问题还是一样,就看自己设计电路上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E:
假如单片机距离屏的距离有点远,比如使用扁平电缆连接线路太长,要考虑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可以加强上拉或者使用hc245/541等加一级驱动。

网友F:
估计是用的并口方式,驱动线长了,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距离不应该太长的。我是走PCB的线的。没有用其他软线之类的东西。
单片机和液晶的距离也不远啊。
我现在想增加驱动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我现在还担心是AVR的引脚电流太大呢,正想没个驱动线加个限流电阻呢。
大家觉得这样可行吗?
而且这情况都是在上电时产生的。上电正常的话使用过程中就不会了。
是不是上电过程中的驱动线有什么干扰呢?我想加电阻限流下会不会好点。

网友F:
液晶屏的 框架地(结构地) 接大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