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低组装电脑主机的电磁辐射?

楼主(2010-12-10):
我把收音机调整到中波1300khz,电脑开机后,在屋子里,收音机基本接受不到中央台的广播信号。如何才能屏蔽主机的电磁辐射呢?

网友A:
楼主的机器是组装机吧?

网友B:
机壳接地、外接线扣磁环、换质量扎实的机箱(厚点的铁皮箱,并且接地处理得不错)
如果显示器是CRT的就办法不多了。

楼主:
是组装机,我用万用表测量了机壳,所有面都和地线连接,机箱前部是塑料的,我用纱窗上的不锈钢丝网包裹,并和机壳相连,没什么效果。

网友C:
电磁辐射主要还是通过电源线或者数据线发射出来的 ,数据线一般都有磁环,关键是电源线,套个磁环试试

网友D:
主机辐射能有这么nb?

网友E:
直接换品牌电脑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