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放大

楼主(2010-12-10):
BJT的饱和压降是多少?放大倍数怎么算?

网友A:
BJT饱和压降,与管子有关,小功率管比较小,大功率管饱和压降则比较大。饱和压降还与饱和深度有关。
通常,小功率管饱和压降约0.3~0.2V,深度饱和时可到0.1V以下。

放大倍数,与晶体管结构和工艺有关,也与晶体管工作状态有关。晶体管生产出来以后,显然结构工艺不可能再改变。

网友B:
实际运用中,放大倍数一定程度上基本不由三极管决定

网友C:
这个东西应该是看不同管子的PDF里面的最低导通阻抗吧!应该跟电压电流没有关系

网友B:
BJT是电流源,没有导通阻抗之说

网友D:
是饱和压降 一般在0.3v左右 这种不是线性用途 所以无所谓啦

但这个对开关速度和功耗有比较大的影响

网友C:
看错了,以为是场效应管: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