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解决一下 4CD067做个扫描人体感应信号

楼主(2010-12-10):
我用4块CD4067 接成32*32的扫描电路  现在把地址ABCD接成0000 选通IO0 然后用手摸IO0KEY-V有输出;但是我摸IO1或者余下其他的IO口都有信号输出;这为什么啊 后面的情况不想要它出现怎么解决

楼主:
试过在输入口接上拉或者下拉都不能解决问题。:L

网友A:
检测端口为I/O不应该接高电平(个人看法)

楼主:
我的I/O口没接啊  I/O输入都是人体的感应信号 应该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