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控制电机启动与停止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请教一下,我想实现的功能是用单片机控制电机启动与停止.电机是永磁低速同步电机,交流的.我的思路是单片机控制光耦,光耦控制双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机.现有一张从别的板上抄来的图,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220V不敢乱试,想先请教一下这图有没有问题?有的话应该怎么改.只要实现开关功能即可,不需要调速.

网友A:
此图电路绕路了。
生产厂家有专用于控制晶闸管的光耦,单片机控制光耦,光耦控制双向晶闸管即可,不必那么多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绕路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手头只有这些元件,所以想用手头的元件先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B:
MC3083之类的就可以了

网友A:
3楼:
我说“绕路”的意思,是实现同样的功能,却多用了元件,好像从北京到上海,却绕到广州去了。

楼主:
嗯,我昨天去买了MOC3061,解决了问题.合适的器件确实省时省力~~

网友C(2011-03-13):
试试  我也遇到lz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