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12-10):
求哪位大哥帮我改成多量程的。
程序计算方法貌似错了 。
附件带有C程序。

楼主:
为了这个贴不沉,拼了 。。。。。

网友A:
不是给你讲过了吗?如果是分压的方式需要有一个标准的参考电阻来跟他分压,要不然就考虑恒流的方法来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