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家,如何将一个直流电压信号转换为矩形波信号??

楼主(2010-12-10):
先有已知3V直流电压,请问通过怎样的电路可以输出一个正电压为3v,负电压为-3V,频率为500hz的矩形波信号。
请教专家帮忙,越详细越好。多谢!

网友A:
用一个运放和模拟开关,用开关控制运放处于同相和反相放大状态,开关控制信号频率是500hz

楼主:
电路损耗要小,能否详细一些,小弟我对此不很熟悉。
2# 天神下凡

网友B:
3楼:
“电路损耗要小”
这句不像是要个小信号。
你是要做逆变?

楼主:
回4楼,我的这个3V信号时充电电池提供的,我想通过一种电路得到一个矩形波信号,正负3v,频率500hz,应该算是逆变吧,我说的 电路损耗小,是因为我做的是收集微弱能量的能量收集电路,最后能量要存储在电池中,不想再电路中损失太多能量。求指教。

网友B:
5楼:
说清楚些,你到底要干什么?

网友C:
最简单的办法,是做一个buck-boost,用500KHz方波驱动,电感上并一个电阻,让电感工作在连续模式,那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电荷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等,我贴图

楼主:
贴图不太会。我说简单点,我想通过电池输出3v电压,设计一个控制电路来产生一个矩形波控制信号来控制一个N沟道MOSFET 与一个P沟道MOSFET的开与关,问题就是这个控制电路怎么做?

网友B:
你那个N沟MOSFET和P沟MOSFET由什么供电?两支MOSFET如何联接?

网友D:
电荷泵
三个电容,一个开关.
开关在和电容并联.
1 开关接在输入上,给电容充电
2 开关接在输出上,给电容放电+3V
3 开关反向接在输出上,给电容放电,-3V.
循环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