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启动代码疑惑!

楼主(2010-12-10):
; User Initial Stack & Heap
                AREA    |.text|, CODE, READONLY
                IMPORT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EXPORT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LDR     R0, =  Heap_Mem
                LDR     R1, =(Stack_Mem + USR_Stack_Size)
                LDR     R2, = (Heap_Mem +      Heap_Size)
                LDR     R3, = Stack_Mem
                BX      LR
                ENDIF

                END
上面是用户初始化堆和栈的代码,有点看不同,这段段代码是在B _main之后,在c的后面,不过在单步调试时,可以看到C中的main函数后面编译器给自动加上有些其他的代码,不知道上面的代码是在什么时候被执行,还有给R0,R1,R2,R3堆和栈的地址有什么用呢??????

网友A:
供ARM本身提供的库函数调用,做堆栈的初始化等工作,至于寄存器赋值那就是一套完整的ARM规则了,ATPCS

楼主:
我想知道堆栈的初始话都做了些什么!!!!!!!堆和栈的大小,地址在配置中都有了,初始化是给他么空间清0??????ro,r1,r2,r3,是atpcs的规则:函数用ro,r1,r2,r3传递参数,如果参数大于4个要用栈来传递!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A:
你知道了cpu并不一定知道,而且堆是一个概念,需要软件来维护。清零是必须的。

网友B:
c库里面有个malloc函数,当你的代码调用他的时候,他去哪里分配内置呢
显然必须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你告诉它一块内存
stack同样的道理,你的C函数要运行,必须要有个栈,也是你必须告诉它的

如果你在用单步,那么B _main之后每步都单步,你就能找到调用的地方

网友C:
你用的是LPC的ARM吧  我还是喜欢三星的ARM启动代码 少用那些库函数 自己搞初始化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

网友:
堆栈的作用
   在ARM处理器中通常将R13作为堆栈寄存器(SP),用于保存堆栈的出入口地址。ARM一共有6个堆栈寄存器,其中用户模式和系统模式共用一个,每种异常模式都有专门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