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如果我要检测两组直流电池,每组电池都是6个电池串联而成,谁有好的办法如何检测每一个电源呢?检测数据要送入AD。我们以前采样电压都是通过电阻采样,运放放大再进行AD检测。感觉这次这样做好像不行嘛。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每一组检测板的电源怎么取呢?是不是要加DC-DC的东西? 麻烦大家各抒己见给给力避免走太多弯路。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叙述不准确,应该是要检测每一个电池,而非检测每一组电源。

网友B:
每个电池挂一块均衡板,隔离总线通讯

网友C:
楼主可以考虑使用差分输入的方式,分别检测每组电池!

楼主:
那每块均衡板的电源怎么取呢?用被测电池电源不行吧?难道要用上DC-DC?可是DC-DC那东西有输入范围的,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求解谢谢了!

网友D:
你的两组电池是并着用吗?单节12V?

自己没搞过电池,但周围很多很熟悉这方面的的牛人,个人觉得这样处理:
1)单板供电:电池肯定有充电回路。充电回路、电池组1、电池组2 三选一,用二极管搞定,谁电压高谁供电。

2)模拟部分跟电源隔离:电源要要做隔离电源,必须的。电池管理动作比较多,每组之间、组和母线之间都有可能接上、断开。所以单板电源要做隔离电源。

3)电池检测。建议两组电池组之间的采集电路做隔离。12V*6=72V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有一组电池跟母线断开,不隔离共地采集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4)模拟GND的选择。可以选母线做系统的GND,也可以选大地做GND。根据自己系统特点选择。

5)每组的6节电池电压采集,建议每节电压都对模拟GND做分压,然后采集。

最后建议,每组电池做一个简单的检测板,然后隔离通讯搞定数据交互。这个方案可扩展,你以后要是有N多组电池的需求。就直接能用上了。

网友E:
提问是有不明确的地方。

为了防止检测电路过压,DC/DC是个好办法。当然,它们还必须是隔离型的,而不是共地型的。

网友F:
对每节电池电压做差分

网友B:
差分检测适合低电压,需要提供一组比总电压高的辅助电源,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