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INK又烧坏了,求助

楼主(2010-12-10):
第三个LINK烧了,主要是仿真8S时实验板和LINK相互连的电源和地接反了,好像有1分钟左右,感觉是里面的2T45那个芯片被烧坏了,里面的32芯片又USB供电,和这个供电分开的,应该还没问题的,现在是不是换了那个2T45就会好了?求助...

网友A:
有可能是JINK片子里的芯片程序被冲掉了  重新找一个烧一下

网友B:
好几个客户都买我的EP968手持机当stlink用了,呵呵。
都是10个几十个的坏。
虽然代理包换,但耽误时间。

一般都是坏2t45,所以也可以备些2T45,自己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