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反激电源输出

楼主(2010-12-10):
请问 这里的两个地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设计的?

网友A:
只看到一个地线符号。
“两个地”是指U_GND?

楼主:
恩 是的 就是GND_15B    U_GND

网友A:
没有见到全部电路,无法判断。

楼主:
哦 不好意思
这里是逆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是不是用作隔离??
可是另外桥臂上也是用的另外的一组电源,为什么还要隔离??

网友B:
上桥的地浮在输出上,必须隔离,要不你用自举

另外,你那个C8用104,太大了吧? 一般不用,实在想要波形好看的话你那个也大了,103足够大了。

楼主载波频率多少?

蚂蚁大哥呢?

网友C:
同意8楼意见,蚂蚁健在

楼主:
c20   d13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