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我怎么把程序和数据都放到外部的SDRAM运行呢?

楼主(2010-12-10):
(无正文)

网友A:
需要一个二级loader,把SDRAM初始化,然后把程序copy到SDRAM中运行。

网友B(2013-03-03):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二级loader,把SDRAM初始化,然后把程序copy到SDRAM中运行。

我用TI例程里面的将IRAM修改为80000000,程序貌似启动不起来。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C(2017-07-11):
引用 网友B:
我用TI例程里面的将IRAM修改为80000000,程序貌似启动不起来。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做呢?
...

麻烦问一下 你解决了吗?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D:
上电第一次引导执行肯定是在片内存储中的   接下来执行并且跳转   就需要二次引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