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下奇怪的断点

楼主(2010-12-10):
iar for arm5.3 ,jlink v8,调试stm32,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某处代码,并没有设置断点,但是运行到那就中断,好像有个断点,试了多种方法都无效,不知哪位遇到过?给解解惑?!

楼主:
最后,没办法只好删掉工程文件,重新建立。问题解决了,但没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A:
IAR 工程管理有缺陷吗? 一直没有听人说起. 是不是你自己以前设置的而一直保持着呢? 在断点管理里面检查一下

楼主:
如果设置了断点,会在前面有一个红点的,这个没有,而且**作取消断点也没有效果

楼主:
怎么有两个星号??屏蔽了?

网友B:
如果设置了断点,会在前面有一个红点的,这个没有,而且**作取消断点也没有效果
引用 楼主:

如果设置了断点,会在前面有一个红点,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在汇编里设置断点,在C源文件里面可能就看不出来。所以,应该如3L所说,通过View->Breakpoints窗口来看,是否真的设置过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