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请进,KC04出来的脉冲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10):
估计是那个BD2在捣乱。
这样用二极管续流,变压器磁通复位时间很长,而你的脉冲频率估计比较高,磁通无法复位。
还估计你的电路并非自己设计,东抄一点西抄一点凑出来的。

楼主:
谢老师回复!
电路是KC04所谓的典型应用电路,至于怎么样个典型法,无处考证!
  KC04出来的脉冲频率只有50HZ,应该是低频,这样脉冲持续时间较长,变压器磁通复位时间长。。
   我去掉续流二极管试试看。。。

网友A:
3楼:
这样试试看的结果,可能是烧管子,不是发热了。

楼主:
.......这个问题纠结了半天了,完全不知道东南西北。。。。
   在线等回复了。。

网友A:
你贴出的电路太少,变压器的负载完全没有显示出来。
采用这样的电路(电感并联二极管),可能是从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之类套过来的,没有考虑到此电路与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完全不同(注意继电器并没有什么次级,也不需要驱动什么负载)。

把完整电路贴出来,并且要说明你想干什么。

楼主:
你贴出的电路太少,变压器的负载完全没有显示出来。
采用这样的电路(电感并联二极管),可能是从三极管驱动继电器之类套过来的,没有考虑到此电路与三极管驱动继电器完全不同(注意继电器并没有什么次级,也不需要驱动 ...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贴完整图。整个电路,是利用KC04的1、15脚输出的相位相差180的两个脉冲信号来控制主回路中VT1~4晶闸管的导通!
  主要是通过控制KC04脉冲的移相,来控制晶闸管导通的时间 。

网友A:
既然是“KC04出来的1脚脉冲信号正常,但是脉冲信号经过三极管到脉冲变压器输出的驱动晶闸管的脉冲信号不正确”,为何不把波形贴出来?

楼主:
菜鸟,没有仿真软件,直接用示波器观察的,所以图不知道怎么弄。尴尬。
   1脚正确信号就是一个脉冲,脉宽可以调节。
   但经过三极管后,脉冲信号没有脉宽,就是垂直一条线而已。。。。。。
   包括主回路负载两端信号也是一条线。。唉

网友A:
“直接用示波器观察的”
可以用数字像机拍照,或是用绘图软件手工画个示意图。

“但经过三极管后,脉冲信号没有脉宽,就是垂直一条线而已”
这句描述太不清楚。波形总是电路中某点的电压,“经过三极管后”是哪一点?
“主回路负载两端信号”是哪两端?

“垂直一条线”可并不一定是不正确的波形。晶闸管触发信号可以是“垂直一条线”,即尖脉冲。

楼主:
“直接用示波器观察的”
可以用数字像机拍照,或是用绘图软件手工画个示意图。

“但经过三极管后,脉冲信号没有脉宽,就是垂直一条线而已”
这句描述太不清楚。波形总是电路中某点的电压,“经过三极管后”是哪一点 ...
引用 网友A:

老师,第一张图是KC04的1脚输出波形,第二张图是经过脉冲变压器输出的K、G两端的信号波形。。

楼主:
1图中的脉冲脉宽可以调节的,但是2中只有一个尖脉冲,脉宽调节不了,以至于后面晶闸管导通不了(我个人觉得是这个脉宽过窄使得晶闸管无法导通)。。。

楼主:
在调节1脚脉冲脉宽增大的时候,后面三极管发热很严重,尝试在C极串过大功率电阻,三极管不发热了,但是对后面波形有点影响。。。请问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楼主:
没人能说明下啥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