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利用USB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0-12-10):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可以, 我也经常这样干. 通常 200mA 没有问题.
只是这个 5V 有时候好像精度不高. 从我的本本的接口测量. 有的时候不到 4.7V, 但重新插一下又变成 4.9V 了. 通常 USB 里面有限流保护电路, 不过不能太相信它的性能

网友B:
USB供电很常用的啊,找个用USB供电的电路图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使用USB供电的话,输出功率需要计算一下,以免电流过大,对电脑有不良的影响,如果功率不大的话加个USB芯片就可以既编程又供电了十分方便

网友D:
一般USB插接口4根线,电源的信号输入,信号输出,电脑USB输出电压为5V500mA,所以可以直接加USB接口即可,

网友E:
一般来讲是可以的。

网友F(2011-01-31):
必须可以,讲信号正信号负屏蔽掉就可以

网友G:
可以的   只是教我们的不让我们这样搞   说是容易烧掉PC主板   但为什么会烧掉    我也不清楚    有高手可以帮小弟解答下吗   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