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楼主(2010-12-10):
void put(void) //发送采用查询方式
{
    char p;
    ru=0xaa;
setd_2();
for(p=0;p<8;p++)
     {
            while(!(UCSRA & (1<<UDRE)));
            UDR=ru;
         delay2();
     }
    ru=0x55;
for(p=0;p<8;p++)
     {
            while(!(UCSRA & (1<<UDRE)));
            UDR=ru;
         delay2();
     }
clrd_2();
}
发8个aa,只发6个55?

网友A:
delay2();是多余的。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检查while条件有没有写反,循环发55,用示波器测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