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反馈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0-12-10):
我学的是 杨素行 的第三版模拟电子基础,第六章反馈里说在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加上一个正的极性,输出电压瞬时为正,增大,可是按照课本里的图,双端输入单端输出的话,同相输入端连着的那个三极管的集电极跟电源相连外,没有输出啊,这样的话输出不是没有变化吗?求高手解答…… 万分感谢!!

楼主:
这个图里是两个三极管的集电极都引出线输出,可是单端输出的话,就只有一个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那另外一个三极管无论输入怎么变化,跟输出端就没什么关系了啊,输出怎么还会随着输入变化产生变化呢?对此十分不理解……

网友A:
无论是用哪种教材,很怀疑楼主是否仔细看过一遍。
任何教材,不可能没有谈到Re。

楼主:
教材我都很仔细的看过几遍了,对这个问题实在不明白,你说的Re是长尾式的发射极电阻吗?差分放大的基本形式里没有它,我把课本里双端输入单端输出形式的电路图用手机照了下,大家凑合看下,我就不明白右边那个三极管的输入变化,怎么传递到输出的……

网友A:
这样的照片……

我说的Re,就是你首帖里面图中的Re。
4楼的照片,也有个恒流源在里面。

楼主:
还是不理解……:(

网友A:
还是回去看书吧。

网友B:
恒流源电流是定值,一端电压变化必然会使电流变化,要维持恒流值那么另外一端电流就必须相反变化才能使其恒流,结果通过集电极电阻转化为电压反映到输出上。

楼主:
这几天研究了下,应该就是楼上所说的,谢谢了!

网友C:
其实,自己算一下便知。看书还得要动手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