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第一个小项目..那个**冻啊! 请教下好吗?谢谢...

楼主(2010-12-10):
是一个红外感应,控制灯亮灭...

这个是老总给我的样品..中间那个就是热释电红外感应传感器..

板子的反面芯片上写着“BISSO  YDAYA..”我不知道这是啥芯片,应该是控制这个红外传感器的...

有谁知道吗

另外这种热释电红外感应器有 D  S  G 如果感应到的话...它的引脚电平是怎么样的?

网友A:
网络搜索热释电一体化传感器看看能不能找到类似东东。

应该有发现哦。。。

网友B:
听老T叔的准没错

网友C:
老T的头像不是一般的搞笑

楼主:
回复 网友D:

T书..你这啥意思啊..回来解释一下...

网友D:
马艾高的,这是本站两个帖子的链接地址,点击进去看鸭,哈哈

地址1: 哪位高人用过这个芯片

地址2: 想玩热释红外的请进,不会让你空跑的哦

楼主:
T叔 你太给力了...!!!

网友E:
一石激起千层浪。

网友F:
拆个自动冲水的撒尿的池子,看看。

网友G:
百度是个好东西...它会给你答案   :l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T叔..做热释电红外感应..控制电路和供电部分(开关电源)做在同一板子上好吗(这样不知道会不会有干扰?)?

还是两部分做成2块板子用导线连接?

第一次向您请教..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T叔,俺等你一天了啦...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