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子程序中的小问题!!

楼主(2010-12-10):
Void delay 02s (void)
//
延时0.2秒子程序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

for(j=20;j>0;j--)

{

for(k=248;k>248;k--)

{}
//2
个机器周期*248*1us

}
//
延时10ms=2*248*20次=9920us=9.92ms

}
//
循环2 0 次总延时=20次*10ms=0.2s

1.在for(k=248;k>248;k--)
{}
//2
个机器周期*248*1us中,为什么是两个机器周期,而不是1个?

(教材翻烂了都没找到答案,纠结,非常待解决)
2.延时程序怎样写会比较精确
3.大家一般是采用什么方式用延时程序的

网友A:
相当于汇编程序中CJNE A,#DATA,REL ,此指令需要2个机器周期(个人看法)

网友B:
djnz
这要看反汇编

网友C:
for指令是双周期指令,所以就是2*248*机器周期1us
单片机c语言的确很少提到c语句对应的机器周期。。

网友D:
请不要用C来算延时时间,因为C函数转成汇编的时候,编译器给你加了跳转,状态保存等语句。所以你算出来的时间永远要小于时间时间。最简单的办法是在keil下软件仿真一下,在delay函数执行前记下时间,按F10记下delay函数过后的时间,两个时间的差就是这个函数的运行时间!前提是晶振要设置成你实际用的晶振频率!!!!!!

楼主:
还是不明白!!;P

网友E:
机器周期那得看晶振的震荡频率了

网友C:
假设你的晶振是12MHz,那么机器周期就是1us,for 指令是双周期的指令,还有调延时最好不要这样用汇编的机器周期算,不准确,就直接在keil仿真单步运行计算执行过的指令的时间。

网友F:
反汇编 看汇编指令时间来计算

网友G:
不用这么纠结,用软件仿一下,就知道时间了,再调整一下就OK了

网友H:
用到 Delay();这样的延时函数 一般不要求时间准确,大概就可以了。
做精确定时也不会用LZ说的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