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关于AD5421和AD421

楼主(2010-12-10):
最近在做一个HART协议通讯的压力变送器,请问选用4-20mA芯片是用AD5421还是AD421?谢谢,好像AD5421的外围电路少一些

网友A(2011-04-19):
AD5421好些
AD421是老产品了,AD都不推了,AD5421是替代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学习点拨

网友B(2011-08-17):
AD5421不支持HART吧
用AD421吧

网友C(2012-03-05):
AD5421是支持HART的,我也打算用他替代AD421呢,不知是不是还有更好性价比的ic或者电路替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