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AD源程序(转)

楼主(2010-12-10):
i 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ADCMEM ((int *) 0x0140)
//ADC12MEMx
定义

void InitSYS(void);

void InitUST0(void);
//
初始化系统及ADC寄存器

void InitUST1(void);
void InitADC(void);

void SetZero(void);
int
GetBusData(void);

void SetBusData(int busvdata);
void SendRomCode(void);
void Averege(void);
void Filter(void);
void Analysis(void);
void Delay(int delaydata);
interrupt[ADC_VECTOR] void ADC12(void);
interrupt[USART1RX_VECTOR] void USART1(void);

unsigned char savEDAta[1500];
unsigned char saveromdata[7];
unsigned char enddata[3];
unsigned int adtime;
unsigned int recromok;
unsigned int ave;

unsigned int datai;
unsigned int vdata;

unsigned int time;

void main(void)

//
使用中断方式

{

unsigned int i,busvdata,low,hi,ldata;

InitSYS();

InitUST0();

InitUST1();

InitADC();

P1DIR |= 0x20;

P1DIR |= 0x1c;
//p1.4 p1.3 p1.2

P1OUT |= BIT4;

SetZero();
//
设置x9015到零

for(i=0;i<30000;i++)

{
_NOP(); }
//wait to sample

busvdata=GetBusData();
//

while(1)

{

SetBusData(busvdata);

busvdata=GetBusData();

if(busvdata<150)

{
break; }

}

IE2 |=URXIE1;

while(1)

{

// for(time=0;time<256;time++)

// {

//IE2 |=URXIE1;

//low=time;

recromok=0;

while(recromok!=1);

SendRomCode();

for(i=0;i<6500;i++)

{
_NOP(); }
//wait to sample

ADC12CTL0 |= 0x02;

ADC12CTL0 |= 0x01; //start AD

adtime=0;

while(1)

{

if(adtime>1500)

{

ADC12CTL0 &= ~0x02;

Filter();

Averege();

Analysis();

for(i=0;i<3;i++)

{

U1TXBUF = enddata;

while((U1TCTL&0x01)==0);

}

/* if(enddata[0]==0x11)

{

for(i=0;i<1500;i++)

{

//ldata = sav
EDAta;

//low = ldata | 0x00;

U1TXBUF = sav
EDAta;//low;

while((U1TCTL&0x01)==0);

U1TXBUF = 0x00;;//low;

while((U1TCTL&0x01)==0);

//ldata = ldata>>8;

//hi = ldata | 0x00;

//U1TXBUF = hi;

// while((U1TCTL&0x01)==0);

}

} */

break;

}

//}

}

}

}

void SetZero(void)
{

int i;

P1OUT &= ~BIT4;
//cs

P1OUT &= ~BIT3;
//u/d

for(i=0;i<64;i++)

{

P1OUT ^= BIT2;
//inc

}

P1OUT |= BIT4;
//cs

}

int GetBusData(void)
{

unsigned char vdata1,vdata2;//,vdata;

adtime=0;

ADC12CTL0 |= 0x02;

ADC12CTL0 |= 0x01; //start AD

while(1)

{

if(adtime>20)

{

ADC12CTL0 &= ~0x02;

break;

}

}

//
计算

vdata1=(savedata[0]+savedata[1]+savedata[2]+savedata[3]+savedata[4]+savedata[5]+savedata[6]+savedata[7]+savedata[8]+sav
EDAta[9])/10;

vdata2=(savedata[10]+savedata[11]+savedata[12]+savedata[13]+savedata[14]+savedata[15]+savedata[16]+savedata[17]+savedata[18]+sav
EDAta[19])/10;

vdata=(vdata1+vdata2)/2;

return(vdata);

}

void SetBusData(int busvdata)
{

int i;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movetime;

if(busvdata>150)

{

temp=busvdata-150;

movetime=(temp*20*3)/256/3;

P1OUT &= ~BIT4;
//cs

P1OUT |= BIT3;
//u/d

for(i=0;i<movetime+1;i++)

{

P1OUT ^= BIT2;
//inc

}

P1OUT |= BIT4;
//cs

}

}

网友A:
楼主的奉献精神深深打动我啊!

网友B:
呵呵,也打动了我。

网友C:
楼主要是能把字调大点,就更好了,看得我累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