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运放已不能满足要求,望大家推荐其他运放?

楼主(2010-12-10):
如上图所示,我使用带通滤波电路处理信号,以前都是处理15K~400K之间的信号,使用M33078和TLE2022A都没有问题,不过现在要处理1MHZ的信号(以后可能更大),大家给推荐一下其他增益带宽乘积更大的运放,最好是双运放(能和M33078封装通用较好)。

网友A:
高速运放都是很贵的。

楼主:
呵呵~
那就叫老板多出钱,现在主要解决的是找到可以用的运放

网友B:
关键问题不是价格,而是高速运放是电流反馈的,必然要修改电路...

网友:
1。NE5532,增益带宽积10MHZ,输出电流50mA,输出阻抗低,适合于要求较高的交流放大场合,总线驱动,信号驱动等。双运放。
2。NE5534,增益带宽积10MHZ,比NE5532摆率高,开环放大倍数大些。单运放,带调整。
3。OP27,OP37,高速宽带运算放大器,增益带宽积40MHZ,摆率高,适合于10MHz以下的交流小信号放大。

仅供参考

网友:
MCP6022/MCP622

网友C:
此OPA的带宽至少要是处理信号的10倍左右,但不能太宽,否则容易自激。太窄,容易相位失真。必须用VFA(电压反馈放大器),ADI 有很多这样的AMP。不知供电电压有无要求

网友D:
去ADI官网 在线搜一下啊

网友E:
没看明白干嘛

网友F:
15K~400K扩展到1M,在TI上面应该一找一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5V电压,单电源供电

楼主:
AD公司运放和比较器参数
刚找到的希望对我这样的新手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