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系列芯片的99封装,原理图

楼主(2010-12-10):
各位大侠,请问下LPC系列ARM芯片的的原理图,封装,在protel99中找不到啊?怎么添加啊?需要自己画马?有的分享下啊!谢谢了!

楼主:
比如LPC2366,原理图在哪儿?

网友A:
必须需要自己画啊

网友B:
protel 99 的元件和封装库是很早以前加进去的。
现在都过了多少年了,出了很多新IC和新封装,就是有也不一定用的上

作为一个电工,一般都有自己的元件和封装库,用着方便,带着更好

楼主:
怎么就没有人分享下呢?哈哈,现在常用IC99基本没有。强烈建议分析给初级工程师,为了中国。

网友C:
LPC936的AD量程是多少?0~VDD吗?
VDD我给的是3.3V,但我看资料上写的AD输入脚在作为AD输入时最大允许电压为3V,
那量程应该是3V还是3.3V,给3.3V时会过压造成损害吗?

楼主:
看数据表手册啊,一般3.3V

楼主: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