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定律的应用范围

楼主(2010-12-10):
请教欧姆定律的应用范围,请具体分析原因?

网友A:
但是防守对方

网友B: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分析原因?

楼主:
欧姆定律的应用范围是什么?

网友C:
集总参数·····

网友D:
乱七八糟

网友E:
3楼说的是。
*-------
当然,仅仅说欧姆定律的使用,有哪不行?只是有时候主动或被动忽略一些东西

网友F:
哪位哥哥说道说道啊

网友G:
这个嘛,说不清楚,具体电路具体分析吧
什么东西都不是死的

网友H:
有电流的地方都能用.

但得看:需不需要用.和如何用.

楼主:
TO LS,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这样的;后来我错了。再看看吧!

网友I:
在俺看来,只要系统进入稳定状态,那么除了电、磁以外,一切与流量有关的现象,都可以用欧姆定律表示。
如:除了不可压缩的热流、光流、水流,还有可压缩的气流...

网友J:
马路上的广场就是大电容,还会有积分效应呢

网友I:
当道路某处的护栏比较脆弱,会被挤破,绝缘被击穿。某些力气大的人翻越护栏离开道路,属于热电子发射

网友K:
欧姆定律是个宏观统计规律。它反映的是导体(电阻也是个导体)中的导电特性,形式上表示为电场强度和电流密度间的某种关系(物体本构关系的一种)——E = ρ J。电路中,经过集总电路的简化抽象,表示为集总参数形式——U = R I。所谓欧姆定律,就是认为上述关系具有某种线性特性的规律。可惜的是,一般来说,那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如温度)。因此,任何物体只能在一个特定的条件范围内满足欧姆定律。另外,对于某些特殊物体——如半导体,其I-V特性几乎完全不符合“欧姆定律”,这也就是其被称之为“半导体”的原因。

欧姆定律的机理是物体中(通常是固体)电子的运动规律。可用经典或量子的方法分析,但这基本是基础理论或材料技术研究的事情。一般电子线路的设计者,只需了解其宏观的基本特性即可。

网友I:
写在书上的,还有磁路的欧姆定律

网友K:
写在书上的,还有磁路的欧姆定律
引用 网友I:

那是个类比。

网友I:
非也,俺觉得只不过欧姆只着眼于电路上面,欧姆定律的完美公式应为:

流量=压力/阻碍
阻碍=阻碍系数*管道长度/管道截面积

网友I:
压力,可以是电压、磁压、温差、液压、气压...

气流可被压缩,形同电路中的分布参数,但如果系统进入稳态,那气流也可适用这一规律

网友K:
欧姆定律的关键是认为“阻碍”或“阻碍系数”是个常数。如果其不是常数,也就失去了意义。可惜的是,那个常数是有条件的,而非绝对。至于电路还是其它,当然不是关键。

网友K:
另外,欧姆定律也不是个“完美公式”。其实那几个本构关系式都不太美....

网友I:
另外,欧姆定律也不是个“完美公式”。其实那几个本构关系式都不太美....
引用 网友K:

我没说过欧姆定律是个完美公式,22楼中的公式比它好些,但都不是最完美的,一定有更好的表达方式

网友L:
LZ总归还是技术仍需提高

网友K:
爱因斯坦曾经对他自己所创立的引力场方程作过这样的评价:其一边是时空,犹如大理石般的优美;而另一边是质能,犹如朽木般的丑陋。

由于场的纯净,现已基本都有完美的描述;而物质实体的繁杂,使得我们头痛不已。但那又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网友M:
这个一言半语怎么讲

网友M:
积分怎么获得

楼主:
谢谢大家呀,我也理解中。

网友:
非也,俺觉得只不过欧姆只着眼于电路上面,欧姆定律的完美公式应为:

流量=压力/阻碍
阻碍=阻碍系数*管道长度/管道截面积
引用 网友I:

在超导发生的时候,阻碍变成0.欧姆定律就无法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