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CS的GEL对SDRAM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10-12-10):
用的VC5510,CCS3.3

用GEL在连接时实现了对SDRAM的初始化,能看到刷新计数器在不停的变化。

但是,我把程序下载到片内RAM里时,刷新计数器就停了。

我的SDRAM里的数据一会儿就变了,保持不住。

为什么我一load program,SDRAM刷新就停?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只能是,把程序先load,再用GEL菜单中的EMIF初始化一下,才能让SDRAM正常。

比较怪异!

网友A:
说明你程序中有对EMIF的SDRAM控制器进行初始化操作,并且初始化操作不正确。
GEL程序也可以用来对外设进行初始化,看你描述的现象,应该GEL文件中对EMIF初始化是正确的,程序中对EMIF操作是错误的,请你对比一下两者初始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