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大大

楼主(2010-12-10):
本人电器白痴,请教高手解答一下。

有一个约100W的电器,交流电220V供电。由2路可供电,当A路供电时不会过电到B路,当B路供电时不会过电到A路,请问中间要加个什么元件?

楼主:
这个元件是要自动的,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楼主 用继电器吧!功率大的话还可用交流接触器组成个互锁电路(两个)!楼主干嘛用呀!

网友B:
分个主电源和辅助电源。

假设A为主电源,B为辅助电源。

增加一个设备,使用A供电,这个设备驱动一个单刀双掷继电器,当A上电后,设备驱动继电器的常开点闭合,A掉电后,继电器转到常闭点,把A和B分别接到继电器触点的常开和常闭上面,这样只有A有电后,不管有没有B电源,都由A给100W电器供电,当A掉电后,则自动转到B给100W电器供电。

网友C:
用交流接触器,其线圈由一路电源控制,同时该路电源接在常开触点上,另一路接在常闭触点上,负载接于动触点。当前一路有电时,接触器吸合,由该路电源供电,该路失电则接触器释放,负载自动接于另一路电源。

网友A:
用交流接触器,其线圈由一路电源控制,同时该路电源接在常开触点上,另一路接在常闭触点上,负载接于动触点。当前一路有电时,接触器吸合,由该路电源供电,该路失电则接触器释放,负载自动接于另一路电源。 ...
引用 网友C:

春阳老师说的不错!但是交流接触器用于控制电器时最好用主触点,也就是常开触。辅助触点一般用于控制回路!(既有常开又有常闭触点)

网友B:
必须分主次的,否则两个电源同时给电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是谁供电。

至于是用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咱们只是帮他想个办法,具体实现的细节由他自己把握就好啦。

网友A:
呵呵 楼上如果用两个交流接触器有一个开关就可以控制是哪路供电了!不用分主次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帮助,我要慢慢消化一下:) 1和2不会同时供电的,只会有其中一路供电。我有8组这样的电路要控制,希望成本不要太高。

楼主:
这是我的鬼画符电路图,请各位不要见笑,我想用低成本控制这个电路。在“定时”分组电路通电后,不影响遥控的分组,遥控的分组通电时,不影响定时的分组。

网友D:
继电器吧。。。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做的图纸!蓝白两个相近的我就画在一起了!零线省略了!闭合开关就可控制自动与手动切换!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帮助,我已经找到解决的方法了,一只14脚的电磁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
注意触点的最大电流!防止灼蚀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