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怎样连接才可靠

楼主(2010-12-10):
家用电器的金属外壳要连接地线,但怎样才能连接可靠呢?
现在用环状接线片能过螺丝压接在外壳上,感觉不太可靠,是否会因金属表面氧化或生锈而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A:
一般不会的!定期检查一下!

网友B:
压接完了再喷防护漆行不行!?

网友A:
压接完了再喷防护漆行不行!?
引用 网友B:

可行!但一定要定期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完再喷漆,工艺复杂了。

一般用户是不会进行定期检查。

网友A:
呵呵 一般的用户是不会检查的!所以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压完再喷漆,工艺复杂了。

一般用户是不会进行定期检查。
引用 楼主:

呵呵,压完在喷漆,这是必须的。。。

网友C:
定期检查我看也不完全可靠,就是用前检查也不是绝对可靠。较好的方法还是接触前探探~

网友A:
呵呵 用手指试试!:lol

网友D:
就看你的是什么材料了.
如果外壳材料容易生锈,
就得想办法找块不容易生锈的导电材料作为外壳的一个组件,与外壳大面积(合适的面积)接触,最好是平滑牢固接触,这样就不容易进氧气.生锈速度也慢.最好就是喷漆防进空气.
环形片加螺丝的拧紧地线,就比较可靠了.

作为家用电气,什么检查,测试等等的手段都是空谈.

得靠: (下面内容与LZ的话题有点远了)
1,经电源线接地线.
2.窒内电源按标准要求拉了地线.

要不是,家电接地基本上是空谈

网友E:
高要求的话需使用防锈接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