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一个电路图。。。。。

楼主(2010-12-10):
这个电路的原理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自激,半桥式振荡器。
可能是所谓“电子变压器”,为溴钨灯供电用。

楼主:
我先说一下自己的思路,先对220V电压整流。整流之后通过R1这个支路去导通Q2,R1支路的C1和R2构成一个振荡电路,通过振荡使T2工作,当T2的3,4两端输出交流电压,当其电压达到0.7V时,Q1导通。由于T2引脚的3,4是交流,所以Q1就不停的通---不通---通。。。。
这样就产生一个脉冲电压,使得T3工作,输出12V交流电。

此处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1.D5和D6的作用是什么?大体好像是起保护作用,可是不明白。。。
                        2.DB3 双向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由于DB3在一定电压内电流很小(不导
                          通),  在R2和C1振荡时,达到高电平的时候能导通,那么这一个支路的电阻
                          又该如何取值。

楼主:
还有T2,1。3两端的电压如何求出?

网友B:
以磁环的饱合为翻转条件,给你本新版《电子镇流器》看看

网友A:
D5D6是箝位二极管,保证Q2与Q1相联接那一点电位不会高于或低于电源正或负端。
双向二极管作用是启动振荡。Q1Q2均未加偏置,无论整流后电压是多少,两管均没有电流,也就不会开始振荡。使用双向二极管目的是启动一次振荡。

T2的1脚和3脚分属两个绕组,其间电压是Q2两端电压加上两个基极绕组电压。
图中没有标注变压器各绕组同名端,这两脚应该是反相关系。

楼主:
谢谢各位大吓。。。。

网友C:
maychang老师讲的仔细,多学习多学习!

网友D:
图美画好,自激半桥,电子镇流器常用的电路。

网友B:
两个阻尼管标的不明不白,应为UF4007,这个会害死初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