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空或满时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0-12-10):
今天写了个fifo的代码,因为是新手,所以有些问题想不通,钻了一下午的牛角尖。
fifo读写时钟频率基本相同,只是相位上有偏差。
当fifo满时,写指针不变,不将数据写入,当fifo空时,读指针不变,不读数据。
看到一些资料介绍说,fifo作为数据的缓存要避免对fifo的同一地址进行读写操作。
那么是否到检查到真的空或真的满时,再去处理读写指针就晚了?
是否一定要设置一个将空将满标志,检查到将空或将满时将读写指针清零?
如果检查到真空时,将读写指针清零,此时读写指针因为都是0,所以就一直处于空的状态?
头脑木讷了,想不通;代码是写好了,在设备上也能用,但总感觉在检测到空满时的处理方式不对,通用性应该不强。

网友:
使用FIFO时,建议最好使用厂家提供的IP,这样的话一般来讲是有空满标志位的,可以方便的处理。
如果是自己写的代码,肯定是要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一般FIFO是工作在半满状态的,不能等全满了再出信号.基本在半满的时候就要做相应处理了

楼主:
谢谢超人的指点,我试试做个半满指示,如果出现半满就将读写指针都清零

楼主:
如果读写时钟相差无几的话,那么fifo半满标志或空状态不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出现。那我想通过xilinx的chipscode去抓的话不是永远都抓不到?

网友A:
让FIFO工作在半满状态不是一到半满就清指针.
工作的半满状态的意思是始终尽量保持FIFO在半满.
加FIFO就是为了匹配两边的读写的速率差.
类似于你玩俄罗斯方块,落下的积木就是写入的数据,消去一行就是读取,游戏速度就是速率.你始终要把积木的堆积度保持在一半状态.如果你读取速率是一定的话,就需要调节输入的数量.低于一半,你可以增加输入量,高于一半,你可以减少输入量

另外,你用chipscope去抓,是想抓里面的数据,还是想抓标志状态?

楼主:
fifo写速度与读速度是固定,这又如何能使fifo工作于半满状态呢;
假定写速率大于读速率:
如果要实现的话,那么在fifo半满的时候就要丢数据了,即在检测到半满时,写指针不变对同一地址写数据覆盖之前的数据或者是将此时的数据丢弃,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直接将读写指针清零重新开始?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哪里有错误?

网友A:
你是直接调用的IP核,还是自己写的FIFO?

楼主:
我是自己参考网上的pdf写的

网友A:
你说的没错.
看来你的FIFO是已经写好的了.
小版我所说的是,如果是自己写FIFO的话可以考虑的内容.

楼主:
写是写好了,但总感觉写的不好~
如果只是在半满的时候将读写指针清零,那么做半满指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完全可以等fifo写满了再将指针清零。

网友A:
我说的情况是在半满的时候,可以给发送端一个信号,使其重新发送刚才的数据,就相当于把输入速度降低了.如果你觉得还不行可以控制其发送次数.
在论坛中,有网友共享了很好的FIFO的设计文档,你可以参照一下.

楼主:
你说的那个文档我看过了,我把我写的代码发上来,大家帮我看看给我点意见。
哎~一个人学东西,都不知道写得好不好

网友A:
探索,再探索,呵呵

网友B:
建议看看opencores上一些关于fifo设计的例子
在fifo的实现中,你可以自己设计空满标记,或者将满将空标记。
fifo的设计,如果读写是一个时钟,即同步fifo,这种设计非常容易。
如果读写不是同一个时钟,即异步,需要很多考虑。

网友B:
另外altera的fifo时序和xilinx的时序不一致,在设计时也要注意到。
我用过altera 好多版本的quartusII,每次软件版本不一致,fifo的时序都会有微调,使用中出现一点问题,都要查找很长时间

网友C:
XILINX的 FIFO,空了读不出(是最后一个数据),满了写不进。不过我也有点其他FIFO的疑问。我用125M时钟,写实写512个数据,在读出,发现毒时钟第9个才出现所写的第一个数据,真是怪事

网友D:
fifo有半空状态,也可以设置将空将满状态,自己写代码,可以灵活调整

网友E:
fifo空和满标志的输出总是比实际情况慢一个时钟周期
比如在当前时钟周期写入,下一个时钟周期才会输出空满标志
在写FIFO和读FIFO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否则可能多读一个或者少写一个数据
不管怎么设计fifo,只要在fifo空满的下一个时钟周期输出这个标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