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控制电源开关电路需要不需要加限流电阻

楼主:
各位前辈高人,最近看了个用单片机控制电源输出的电路。pnp三极管为S9012LT1,该三极管的集电极或者发射极,要不要加电阻限流?(不加的话是否是因为稳压器件后的负载足够了)?

网友A(2010-12-10):
不用加限流电阻,LDO的输出电流都是有一定限制的。

楼主:
U4是个LDO,楼上所说输出电流都有一定限制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

网友A:
LDO内部一般是用一个PMOS或者PNP三极管来控制输出,所以它输出电流的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输出电阻,当后面的负载电阻很小时,输出电压就不能保持了,LDO的输出电阻也就起到了限流的作用。

网友B: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