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433M链路情况求解

楼主(2010-12-10):
请教在433M频段,使用全向橡皮天线,郊区相对开阔的环境下(厂内,已排除干扰源存在的可能),无线链路的衰落是否存在快衰落的现象。

现在用10dBm的发射功率,200米左右的通讯距离上,用频谱仪(使用同样的橡皮天线)测试该点信号强度(RB已足够大,保证覆盖了信号频谱),测试到信号在半分钟时间内出现跳动,例如某点的跳动范围在-72dBm到-79dBm,不解。

求证:在此种环境条件下,信号是否会出现短时间跳动;
对快衰落的考虑,是否只针对移动台?对固定台是否需要考虑快衰落?

最好能提供确实的证据,例如书或论文等的链接。

谢谢!

网友A:
如果电磁环境是稳定的,那么就不应该发生跳动,但电磁环境很难保持稳定,干扰无时不在特别是433M段,有大量违法高功率的信道存在,对周边合法微功率系统就是强干扰源,还有就是广谱干扰源,这在工业现场很常见。接收机包括频谱分析仪能够检出的其实是一定信噪比以上的信号,背景噪声的存在降低了信噪比,于是表现为信号幅度的变化,这是一种错觉,但信噪比确实决定了通讯的成功率和可靠性。

楼主:
问题已经成功解决!是天馈系统的问题,现在闷稳定!
感谢chunyang的支持!陪我度过最困难的调试阶段!

顺便鄙视TI和SiliconLab各家所谓的射频代理商,你们的设计没有一个是对的!

楼主:
50分的大奖我还是给老Chun吧!

网友A:
代理的技术支持水平其实非常有限,FAE和资深开发工程师对器件和应用的了解差距巨大。

网友B:
若天线回路有问题,应该直接连接频谱仪测试就能发现功率不稳定啊!不知为何要跑200米去用频谱仪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