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下数电和电路原理的书

楼主(2010-12-10):
这两门课在学校里学了,但是觉得自己学得很不扎实,理解不大好,想在假期重新学一遍,不知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书推荐?我们学校电路的书用的是邱关源第五版。。。感觉逻辑不是一般的混乱。。。

网友A:
数电可以用阎石第五版。

网友B:
电路 尼尔森
数电 康华光

网友C:
如果你还在学校,还是学生的话。
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实际做过东西,设计并做出来实物电路,面包板搭出来的不算。

如果我的假设都成立,那你目前的状况,看再多书也没用,得不到提高。
必须是理论->实践->实践遇到困难->返回到理论->继续实践->继续遇到更深困难。。。。
你第二步没走。。呵呵。。

楼主:
做过一两个而已。。。模拟做过功放,数电就做一些简单的流水灯什么的。。但是觉得自己的理论基础很差啊。。。

网友C:
那我担心就多余了 :)

还是建议目前有什么疑问,翻字典一样去看相关章节,看懂到理解能回答你的疑问。
如果从头到尾再把数字电路看一遍,感觉性价比不高。

楼主:
现在就是觉得,例如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电容一直不大会用,分析电路也是经常卡在电容那。。。似乎感觉对电容不大理解,但是又说不清哪里不懂。。基本的公式什么的知道,但是用起来就有一直怪怪的不大熟悉的感觉。。

不好意思,我知道我表达的很糟糕,但就是一种很模糊不大懂的感觉。。我才想回头看看书。。。

楼主:
至于数电。。。因为自己想学点FPGA,所以想复习一下。因为我们学数电的时候,模电还没学,所以数电很多都学的比较浅,电路也不大会设计

网友D:
一般学校的书都还可以 ,关键是要看懂看透。

网友E:
我们学校电路的书用的是邱关源第五版。。。感觉逻辑不是一般的混乱。。。

这本书不属于模电或数电范畴。

你回了那么多的帖子,怎么不把这个基本问题先解决了?!
经常发现这种现象呢……

楼主:
不是。。。我说的是电路原理。。

网友E:
电路原理的范围非常宽,具体一点比较好。

其实,从你的帖子看,你暂时不必提出这么泛泛的问题,一个个从具体问题入手,容易形成感觉,此后会更加得心应手的。

我的意思是,你碰到什么地方不懂,直接就说它,不要说得太大太宽。不然,不但你听不明白,别人也会你折腾得糊里湖涂

网友F:
邱关源老师编的教材是很好的,若你觉得该书逻辑混乱,那真是不识好歹。
估计这本书你也没学通,虽然考试通过了。

网友G:
邱关源老师编的教材是很好的,若你觉得该书逻辑混乱,那真是不识好歹。
估计这本书你也没学通,虽然考试通过了。
引用 网友F:

我们学的就是这本,觉得不错啊。。

网友H:
现在就是觉得,例如在设计电路的时候,电容一直不大会用,分析电路也是经常卡在电容那。。。似乎感觉对电容不大理解,但是又说不清哪里不懂。。基本的公式什么的知道,但是用起来就有一直怪怪的不大熟悉的感觉。。

...
引用 楼主:

这是正常的,一般人类的大脑只能比较顺利的理解加减乘除关系,对于指数关系、微分方程关系还验有一些障碍,无法直观本能的理解。只能靠熟练经验弥补。

就像大家玩二维拼图可以很容易的成功。但玩魔方的人,我还没见过可以不去记公式,靠理解来旋转成功的人。一般人的脑力只能胜任二维,三维必须靠经验公式弥补。

网友I:
国外优秀信息科学与技术系列教学用书•数字设计:原理与实践(第4版影印版) (平装)
国内的教材不错的,如果楼主想换个口味就看这本吧,我只看了一半,没看完

网友J:
邱关源的《电路》    我们也在用  感觉比较好呀    没什么逻辑混乱的    可能是你自己缺少总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