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常量指针与指针常量

楼主(2010-12-10):
ST, TI, TE, TEST, tc
常量指针和指针常量时很容易弄混淆的两个概念,下面从几个方面比较一下:
1. 定义:
    常量指针是指--指向常量的指针,顾名思义,就是指针指向的是常量,即,它不能指向变量,它指向的内容不能被改变,不能通过指针来修改它指向的内容,但是指针自身不是常量,它自身的值可以改变,从而指向另一个常量。
    指针常量是指--指针本身是常量。它指向的地址是不可改变的,但地址里的内容可以通过指针改变。它指向的地址将伴其一生,直到生命周期结束。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指针常量在定义时必须同时赋初值。

    注:也有人将这两个名称的定义与含义反过来认为:“指针常量:顾名思义它的中心词是“常量” 这是重点,指针就是一个修饰的作用。所以这里的指针还是一个变量,它的内容存放的是常量的地址。常量指针:关键字是指针,它是不能被改变的,因为指针总是指向地址的,所以它的意思是它指向的地址是不能被改变的”。但我个人认为后者不合理,所以使用前者。
2. 使用方法:
使用时写法上的区别: 常量指针:const 在*之前    指针常量:const在*之后。
    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义常量指针常量,那就需要加上两个const,一前一后!以上只是从定义上给出两者的本质上的不同,在具体使用上,还有很多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原理分析出各种复杂用法的实质。

3. 使用举例
3.1 常量指针使用:
如 int b, c;
int const *a;
a = &b;
a = &c;
都可以,唯独它指向的内存不能被修改。如:*a=20;这是违法的!错误!

3.2 指针常量使用
如 Int a;
Int aTest;
Int * const p = &a;
表示p是一个常量指针它指向变量a的内存。指针常量不能再用p指向其他变量,如 p = & aTest; 错误!可以修改指向内存的值,如:* p = 20; 指针常量声明的时候必须向我那样赋初值。
指针常量也不能释放,用p指向NULL,即
p = NULL;
会在编译时报错
/opt/test/test.c:649: error: assignment of read-only variable `p'

还有一个记住他们不同形式的技巧!看const关键字,他后面的不可修改,如int * const a = &b; 后面是a,则说明a不能修改!
int const * a = &b;后面是*a则说明*a不可被修改!
在好多书上或MSDN是经常用 const int a=5; int b=6; const int *p=&b;
其实 const int* 和int const* 一样,就是常量指针 也就是它所指向的数据(在这是int)是常量,它自己的数据类型是const int*
还有const int *p=&b;是可以的 虽然b不是常量。 但是 const int a=6; int *p=&a; 会报错,因为它消除了a的const属性
4.使用技巧
使用指针常量可以增加代码的可靠性和执行效率。
如 Int a;
Int * const p = &a;
增加可靠性:不用担心p被修改或释放导致非预期结果;
增加执行效率:不用在子函数中对p做为空检查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A:
普法教育是公民的权力…

网友B:
实践中才能记住啊!

网友A:
农会发放棉裤一条以资鼓励

普及教育要从娃娃做起

网友C(2011-02-26):
LZ发了好几张关于指针的贴啊。。
继续。。。

网友D:
的确是很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

网友E:
学习了,这个还真容易混
区别是分开了,要是能介绍在什么情况下用就更好了

网友F:
一看名字就把人弄晕了,呵呵

网友G:
没看一次就记住了, 但是用的时候就忘了

网友H:
确实容易混淆,收藏了

网友I:
有比较才能更好的应用

网友J(2011-11-17):
容易混淆的概念,讲的不错

网友K:
记得刚学C就被指针搞得晕头转向,楼主讲的不错

楼主:
打好基础也很重要

网友D:
总结的简洁明了

网友L: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哦

网友I:
概念区分的简洁明了

网友M(2011-12-20):
不学C 已经好多年了

网友N:
很容易混淆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