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线跟电流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0-12-10):
这个问题是上次问过maychang老师及其他前辈后产生的。我买的用来做电源的那个电子变压器,功率有50W输出12V交流电35kHz。当时maychang老师教我说用快恢复二极管整流,我今天买了四个FR307。这个整流二极管允许通过电流应该很大了,现在就不知道其他导线需不需要用粗线的,我只有那种很普通那种导线。变压器的输入输出都是很粗的线。如果我只给类似单片机系统这类的简单的供电电流应该很小吧。还有接在整流后的滤波电容330uF耐压16v行吗?

网友A:
Sign!
你总得说说要干什么吧?

楼主:
呵呵,就是要做个电源啊!但总觉得电源这东西还是问清楚比较好,我就是直接把整流滤波电路焊在板子上,用那种普通的细导线行吗?还有那种滤波电容用那么大的应该合适吧

网友A:
你那个电子变压器本身已经是个电源了。
用多粗的线,根据你所需要的电流大小而定。滤波电容同样根据你所需要的电流大小来确定。导线粗些,仅仅是增加重量和成本,电容大些也是增加重量和成本。

网友B:
电子变压器,有的好像内部高压侧有滤波电容,有的没有,因此外挂滤波电容也就是靠试验了,达到你要求的纹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