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点击go to locator怎么没有反映?

楼主(2010-12-10):
我是新手,正在学习MPLAB,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大家帮助一下。问题是这样的,在调试程序时想要跳转到关心的那个函数可以用go to locator,我已经选中了Enable sourse locator,go to locator已经可以选择,但我点击了go to locator却没有反映,希望大家指点,谢谢了

楼主: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我换了个版本重装了就好用了

网友A:
原来用的什么版本!?

现在用的什么版本!?

可以在原来的版本下把项目文件删除掉重新建立项目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执行不到那个函数或者你选的地方不能不能停,你在关心的函数地方或者稍微向后挪点,放个断点试试,